P5kPL-AM SE Ver 2.0 通电无显示

楼主(2015-07-30):
9点上班,天黑黑下不出雨,心情有点苦闷。翻了翻店里的旧主板(都是客户换出来的板),看到一块P5kPL-AM SE Ver 2.0,检查cpu座针没有断针歪针。打各供电的对地值无短路,打USB数据线的对地值都是500左右。插电源,开机。
测内存供电1.9V,
总线1.22V,
北桥1.28V,
南桥上面有一个MOS管D极1.9V,S极1.5V(不知道是不是南桥供电。)
断电装CPU不跑马复位点长着。
直接测CPU1.1V,测PCI-E A11  3.3V(有复位) 测 A13 A14 有0.42V(有时钟)。
再测PCI B16 0.5V(不正常)再回头测PCI-E A11  0.3V(无复位) 测 A13 A14 有0.0V。
马上醉了。
再回头测内存电压,1.2V。RT8105的电源管,拆内存MOS管测试阻值正常。直接换RT8105(懒人做法)。
开机测试。内存供电正常了1.9V 。
开始跑码。卡ASUS logo.按TAB键。看到在检查USB设备。检查主板的USB口正常。
主板的USB排针上面有个跳线帽。USB跳线(1-2)5.0V  (2-3)5.0VSB重新把跳线插拔几次。
再次开机直接进入系统。装好驱动测试各个接口正常就差声卡,声卡发出沙沙的声音。排除驱动问题。接上外置音频接口,一样沙沙的声音。
ALC662声卡芯片。直接翻了块旧版换上。再测试OK了。

Bios芯片是不是可以用其他型号的代换呢?

P5kPL-AM SE Ver 2.0.zip

主板的原装BIOS,还有个小疑问。是不是可以用其他型号的BIOS芯片代换呢?

受到警告 推荐

网友:
路过,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jjyy66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BIOS芯片只要容量够大封装样式一样我都是直接换

网友:
这是典型的没复位  之前换板时怎么不修

网友A:
坏了不少东西  加分鼓励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了不少东西  加分鼓励下吧

谢谢老师的支持。老师的贴设置的权限太高了。求拜读老师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