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7388VER 诊断卡跑2C 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2015-07-30):
  MS-7388VER 诊断卡跑2C 换过显卡,内存都不行,不知道该这么下手了,大师们给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
再换个主板估计就好了

网友:
这就是 传说中的板卡级维修了吗?

网友:
这个比较难理解,AMI 2C 代码含义为
完成视频ROM控制之前的处理;将查看任选的视频ROM并加以控制。
AWARD 2C 代码含义为
检查串行端口,并使之作初始准备。
Phoenix 2C 代码含义为
屏幕初始准备正在进行或失灵。

网友:
先检测内存工作条件,再刷个BIOS资料。

网友A:
已经好了,妈哟,内存曹四个曹坏了三个,显卡也坏了,感谢各位帮帮谢谢啊,我是新手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好了,妈哟,内存曹四个曹坏了三个,显卡也坏了,感谢各位帮帮谢谢啊,我是新手不太懂

好了就好,

网友:
四个坏了三个,还真从来没见过,人为的吧?

网友:
知道到啊!

网友B:
你怎么来确定槽子坏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来确定槽子坏的呢?

四个曹子就一个能点亮,那肯定坏了散,我是新手也不知道怎么解释,还有一个办法打它的阻值,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