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看一下此主板的IO芯片在那里

楼主(2015-07-30):
因没修过这板,G31的到是修过好些,JWM3的,没修过,找不到IO芯片。先是不开机,刷BIOS后可开机,但不跑码。乱修一通后,能开机了,但不稳定,不定时重启。想问此板单桥的,难到IO也集成到桥里了。它们是从那代开始的?

网友:
一看 貌似 熟悉 onda货、   是不是 nv 3合一的桥!

网友:
北桥,南桥,IO合在一起的板吧,,醉了。

网友:
你可以干桥了,  是三合一, 触发更桥有关系,没IO的,

网友:
三桥合一哪里来的io 啊

网友:
这IC在桥里面

网友:
三合一的  慢慢搞吧

网友:
pwrbtn直接进桥了,没io

网友:
3 in 1?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也是醉了,3合一的,直接拆下来重植,不行就扔

网友:
左上角的不是吗?

网友:
如果这板真能开机,我也醉了。

网友:
14.318晶振有问题会导致不稳定

网友:
你可以干桥了,  是三合一, 触发更桥有关系,没IO的

网友:
这个是三合一的板,搞桥吧。

网友:
看到这板子  直接搞桥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过三合一的板

网友:
恐怕以后遇到的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