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I不触发!!!!!

楼主(2015-07-30):
T410I集成不触发。
按键盘开关没反应,拔掉CMOS电池可以自动触发上电。在按键盘可以强制关机。
在用键盘开关机开关机都没问题。在亮机的时候装上CMOS电池,关机,拔掉电源。在插上电源。有不行了,触发不了呢···

网友:
CMOS电路有问题呗

网友:
查过了··正常的

网友A:
刷BIOS    不行就把南桥做一下

网友:
先刷刷BIOS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    不行就把南桥做一下

刷过BIOS了···做南桥好的几率有多大这样····我不太喜欢动桥

网友B:
看看U61的DCIN_DRV升压正常不,如果没28V电压,就无法使保护隔离完全导通

网友:
南桥那块的|RTCRST

网友:
那就有可能是桥片有问题

网友C:
集成的大多都是桥的问题,板上应该就是一个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成的大多都是桥的问题,板上应该就是一个桥吧。

是一个桥··LENOVO的你知道的都打有黑胶的··不好做。不缺定 就不怎么想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U61的DCIN_DRV升压正常不,如果没28V电压,就无法使保护隔离完全导通

恩····这个没查··明天我查下看下

网友:
这机器很多键盘坏的 实在太麻烦就换主板 这主板才120.130一片

网友:
你这还好  我的直接不触发  垃圾剂子

网友:
刷BIOS应该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