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不开机

楼主(2015-07-30):
不上内存电流0.5A,上内存0.6A.请大神指点为谢!BIOS 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所有点那样都正常吗?不要动不动就刷BIOS

网友:
这机器不是总么好修的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这个电流复位都没有出来,,估计南桥有问题,或者条件不满足,按时序查一下

网友:
说有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

网友:
慢慢差吧。虽然BIOS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