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0 +15V 只有 5V

楼主(2015-07-30):
LENOVO E40 +15V 只有  5V          3VPCU     5VPUC  正常  断开  PR253  +15V  就正常了   开机一下 有15V     大电源跑0.5   掉电
请教 各位大师

网友:
是这个电阻另一头有问题啊,追查就是

网友:
PD27   PD29   方波  都有

网友:
另一头太多了    烧机  大  法   电流根本就不跳

网友:
后面短路不? 不短就换二极管和 电窜

网友:
后面哪个相连的受控拉低了,

网友:
后级的问题啊一个一个找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D95280的事

网友:
兄弟,拍一张显卡周围的高清图,我的有掉件,谢谢!

网友:
断开电阻后级正常,还是查后级电路吧

网友:
我的掉件更多   是集显

网友:
1.8    1.5   1.05     的  HWPG  开机的瞬间   都有

网友:
相连的一个一个排查

网友:
5V二级电压转换管看一看

网友:
哦,对了再补充一点,去年修到过这个型号的,状况跟你的一模一样,这个机子不要被15V偏低引导你走弯路,有487的话,掉电之前看一看几个主供电,应该有主供电没出来,或是不正常的,我修到这个鸟故障时也是被15V成功引入弯路,修了他妹的两天。才发现一个主供电芯片的小电阻坏了,电压不正常,导致掉电。而且一掉电15V跟着不正常,各人分析因该是后继电压没出来机子为了节能35V供电芯片降低输出功率,导致15V不能正常达到。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谢谢  各位 帮组,这板没用到 D5280

网友:
谢谢  各位 帮组,这板没用到     D9 5280   用的是ISL 62882

网友:
R 216   接+15V的一端  在开机瞬间  有15V   另一端 没有      把没有电的个短悬空    就有电压了   。但悬空后   还是掉电    Q13   的2脚  有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