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50 花屏 进系统前花屏 进系统后正常

楼主(2015-07-30):
联想 G450 花屏 进系统会花一下 进系统后都正常  屏幕 内存都有试过  显卡也有加焊过  那位大师有修过这样故障的吗? 花屏是闪一会就正常了  不知道和显卡可有关系

补充内容 (2015-7-31 08:43):
处理好了,最后还是换了一个显卡 现在测试都正常

网友:
G450的显存容易坏,可以参考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不过客户说不影响使用就没管。

网友:
外接度过了吗?   外接也花说明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一般是进系统前不花,进系统后才花,这故障真没碰到过。

网友:
显卡坏了,换一个吧

网友A:
也在修 这台  故障 跟你一样的      给客户报了换板

网友:
这款机器 遇到过屏幕显示不全 进PE也显示不全   有半边3公分左右不显示   换EC好的

网友:
如果就是进去之前花,不必在意,多测试下,看正常用的时候有没有问题

我有见过装XP进系统前跟你花的有点像,不过根本不影响使用,也没深究

网友:
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吧

网友:
显卡坏了   显存看下

网友:
显卡 问题 可能性大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这个可以外接试下   我到觉得不影响使用没有必要去搞 以免把问题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在修 这台  故障 跟你一样的      给客户报了换板

换版?你真是大神,一般人真不干这么干

网友:
接外显试试,,,

网友:
显卡或者显存吧 显卡换了试试

网友:
显卡所有辅助供电都查过没

网友:
换显卡芯片这个显卡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在修 这台  故障 跟你一样的      给客户报了换板

哎 只要客户能接受 换版就换板  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