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暗屏,求助

楼主(2015-07-30):
苹果机,暗屏,如图,
此时,芯片C4---3V D1 C1---5V B1 B2-----8V A3---2.8V.正常
A5----8V不正常,
不知下一步该查哪里,请各位大虾指教
芯片

网友:
追查B1,B2电压来源,正常是12.6V

网友:
其实主要查屏接口电路的电压开启,屏主供电等,是比较好追查来源的

网友:
追查Q9706,工作条件,F9700保险是否有电压。Q9707如果没有这个开启信号LCD_BKLT_EN,南北桥就有问题。当然这个信号也得有(BKLT_PLT_RST_L),仔细看图纸你会明白的。

网友:
应该是芯片自身保护了吧

网友:
电压都是正常的,1466的主供电是8V,楼上哪来的12V,不要误导人家,正常升压后二级管后面电压是25V左右,再查一下D3 D4脚位,有上拉,有波形,如果都正常还是不亮,就换这个芯片吧

网友:
PWM EN 电压查一下后,基本是芯片问题

网友:
升压之前的电压是公共点电压,8V肯定有拉低了,查前面的转换。

网友:
上次碰到个 一会暗屏 一会亮 还有时半边暗 没修好

网友:
修这少呀,以后需要多多学习了呀

网友:
搞定了,这个是来自于CPU的一个信号EDP_BKLT_PWM没有出来
我断开了R7704,给它从别的地方来了一个高电平,故障排除

网友:
苹果的电路还是比较特殊但又经典的!!查查供电 开启什么的吧!!

网友:
1466公共点电压是8V没有错不行换个芯片再不行估计上面屏的问题可能性大,主要是看升压电压正常不

网友:
学习了,这个修的太少了

网友:
好像有升压电压。。。。。

网友:
搞定了吗 分享一下

网友:
没升压啊,查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