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g4 2318tx开机插适配器电脑突然白屏,从此不触发了!

楼主(2015-07-30):
这个夏天电压超级不稳定,朋友一个笔记本说是在开机的情况下插上适配器,电脑突然就白屏,然后强制关机后再也开不了机了,之前电池还有电的时候按开机,开机灯还是亮的,直到电池耗完所有电,拿过来拆开测试,适配器电压正常中间细针电压一时时10v一时是15v,插上笔记本主板后变成0.7左右,待机电压为3.33,不触发,插上适配器小灯不亮,测小灯电压只有1.8v左右,,,,我是一个初学者~~~求大师指导!!笔记本是惠普G4 2318TX,有电路图求电路图,,,,,,

网友A:
可能是插电瞬间烧了隔离保护电路了,查查吧

网友B:
先换个适配器试下,有可能是主板存在短路现象。你这样说的不是很清楚也不好给你判断问题啊

网友:
换个适配器试试,中间针正常电压7V左右

网友:
要电路图 》提供下版号 图纸应该论坛是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插电瞬间烧了隔离保护电路了,查查吧

查到了!确实是隔离保护电路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个适配器试下,有可能是主板存在短路现象。你这样说的不是很清楚也不好给你判断问题啊

试过了,适配器中间的小针电压有时候电压高有时候电压低,,,不过看过很多人测过,,好多种说法,,,很多测到的电压都不一样~~~

网友:
短路了!送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到了!确实是隔离保护电路问题!谢谢

不客气,帮到你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