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电流1.2不显

楼主(2015-07-30):
内接外接都不显,拔下内存后电流0.9,插上内存电流1.2-1.3,有时跳回到0.8再跳上去。首先加焊显卡无果后重植,结果一样,换CPU和内存并刷BIOS,涛声依旧,仔细查了下全板供电都出了,包括集显电压,独立显卡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LVDS对地阻值也正常,测屏线接口电压,发现有几个电压没有,换了EC,16脚和18脚依然没有电压,追查+LCDVDD_CONN来源,发现没有VGA_ENVDD和PCH_ENVDD。这些接口的对地阻值都正常。求有遇到过此类故障的指教下

网友:
这两个信号是南桥发出的吧

网友:
是都换了,就差南桥了!!换桥!!HM65

网友A:
AMD的还是INTER得啊。要是AMD的要干北桥

网友:
传说这款机器很多人都是换65好的,不过问题不一样。

网友A:
你看看图纸,U4D是什么芯片,PCHENVDD是由U4D芯片发出来的,正常应为高电平,VGA_ENVDD是由U8F芯片发出来的,,也为高电平,你看看这两个地方有啥问题没。实在找不到问题的话,你直接飞线个3.3V过去到Q81试试

网友:
如果真是没有VGA_ENVDD和PCH_ENVDD   那南桥的问题很大   ,这2个信号都是南桥开启的

网友:
往前追啊..看一下没出那几个电压是谁开启的..

网友:
就是那两个电压没有导致的不显示

网友:
看下桥发出信号没 发出的话 估计转换的三极管  飞同就可

网友:
这个估计是桥的问题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显卡还设有正常工作。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换了有可能会好几天 又坏了 难修 这机器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不要犹豫了,换桥吧

网友:
换个桥试试吧,祝你好运。

网友:
换桥或者上bga加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MD的还是INTER得啊。要是AMD的要干北桥

我也是醉了,G470有AMD的吗????????????????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应该是南桥了。 我上次遇到一台 开机屏自检  换南桥就OK拉

网友:
曾经我也遇见过,换了南桥也是不行的,强制开启也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图纸,U4D是什么芯片,PCHENVDD是由U4D芯片发出来的,正常应为高电平,VGA_ENVDD是由U8F芯片发出来的 ...

一个是由显卡,一个是由桥,飞线试过也不行,而且问题是EC发出的两个信号也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走了弯路了,独显供电没有?

显卡所有的电压都测过,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吧

网友:
期待你的好消息。修本本要慢慢来。

网友:
1.查一下CE_EN开关信号,这个信号是由EC发出的,或者将3.3V连接至CE_EN做开关信号用。

网友:
换个南桥 看看行不

网友:
显卡工作条件  或者显卡本身  我见过显卡引起 无电压

网友:
用BGA加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醉了,G470有AMD的吗????????????????

我也不知道,我还没修过G470的机器呢,修的大部分都是老机器,G470是AMD的还是INTER得我还真不知道,只知道AMD的显卡有问题,干北桥,INTER的干显卡

网友:
可以先把独立显卡摘了试一下!看集成的显卡可以吗?

网友:
是桥的问题!!!!!!

网友:
重点,桥部分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显卡?

网友:
还是显卡这一块的问题.

网友:
不要轻易换桥,集显电压滤波不良,也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
换新的显卡芯片吧,祝你好运!

网友:
G470桥有容易坏

网友:
换个桥上试试看

网友:
换了新桥了,还是老样子,老板放弃了

网友:
把屏的几个电压改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有没有看集显电压是0.44吗

网友:
我也最怕这故障了。

网友:
CPU也换过了吗?这种机器是要cpu那边时序都要正常才会出显示。我没有修到和你一样问题的机器。显卡芯片换过了还是直接重置了。

网友:
看电流  好像是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我遇到过的,换南桥

网友:
显卡坏了   直接换了吧

网友:
联想垃圾机器

网友:
楼主解决了嘛?  我这也是这个问题 解决了 请告诉一声

网友:
一般是桥坏了

网友:
这款机器很多人都是换65好

网友:
还是换电脑吧

网友D:
修好了吗,是不是 换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吗,是不是 换桥搞定

换了桥也是一样,没有修好,放弃了。

网友E:
这方向应该不对。是没开启屏供电,要接屏才会出,而且一般由北桥发出或显卡(可能单桥我就不想多说)。但问题来了,这样的情况一般是信号问题,比较SYS_PWROK,复位之类,修过几台都与开启信号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方向应该不对。是没开启屏供电,要接屏才会出,而且一般由北桥发出或显卡(可能单桥我就不想多说)。但问 ...

G470的时序我都能背下来,这机器复位都已经过了

网友:
换新的显卡芯片吧!

网友:
示波器点下EDID信号,如果有数据传输,换南桥就应该OK了

网友:
解决了吗   ???

网友:
换南桥吧    南桥取下来量一下看看还短路不

网友:
显卡换过了吗

网友:
修好了吗 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醉了,G470有AMD的吗????????????????

对呀,G470没听说有AMD的,一般型号后面带5是AMD
的,比如G485等

网友:
G470修过好几个换南桥就好的

网友:
VGA_ENVDD和PCH_ENVDD?如果南桥没有发出这2个开启信号,如果其他没问题的话,你只要短接Q80的D跟S极,直接让+3VS给LCDVDD就OK的

网友:
桥的问题 或者 还是显卡问题 不知道抓不抓EDID试试

网友:
果断换HM65试试,这个桥不贵的

网友:
插条件 ,显卡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这机器问题也是比较多的。

网友:
换南桥有可能好,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