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 不触发

楼主(2015-07-30):
插电流表电流从0.0197瞬间掉到0.0026 刷bios不行 求大神解决
刷BIOS

网友:
在线等啊 希望大家帮帮忙了

网友:
后记短路 吧 你的电流表不错

网友:
感觉像是加电掉电一样

网友:
掉到0.0026 按开机键 还能上电吗? 还是一通电就自动上电 问题说清楚

网友:
待机多少?不触发,电流还有跳变,你表达能力有待提高

网友:
有待机3V和5V吗?到底是触发了还是没触发。。。公共点有19V吗?说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
你量量各个公共端电压,貌似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麻烦楼主问题说清楚一点

网友:
第一次插入 待机这么高啊,有短路 然后保护了,,,查待机芯片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