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热了倒霉啊,自己的主板独显无法使用了

楼主(2015-07-30):
事情是这样的,最近天气热,早上起来开机过一会断电,以为是电源坏了,然后拆机一看,哇靠,AMDCPU散热支架居然断裂了,塑料材质,怎么想不通会断裂,散热器就悬浮在空中,然后找了一个支架换上后,开机能正常使用,但是出现了奇怪的问题了,独显无法使用,只能使用集成显卡,已经确定了独显是好的,独显槽已经经过清理处理了,还是不行,求解决办法。

网友A:
先测下供电,和时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测下供电,和时钟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我用诊断卡测试已经通过显卡了,而且报00代码,这样说明已经过了显卡了,机器已经正常了,就是没有显示而已,还有独显显卡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我用诊断卡测试已经通过显卡了,而且报00代码,这样说明已经过了显卡了,机器已经正常 ...

打16对电容,看下

网友C:
要确定独显是好的,要在另一张板上,装上驱动,跑完三D,还要用两小时,没出问题,方可确定它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16对电容,看下

是万用表电阻档,然后红笔接地,黑笔去测电容的两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确定独显是好的,要在另一张板上,装上驱动,跑完三D,还要用两小时,没出问题,方可确定它没问题。

我换了一块还是这样,已经确定不是显卡的问题了,请不要发这种回答了,谢谢

网友:
你能确定??  PCI-E 的供电是多少  ?

网友:
看看识别到显卡没有,再看时钟和复位,最后PCI-e总线打阻值

网友:
呵呵,估计是显卡插槽松了。换一个试一下!工程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确定独显是好的,要在另一张板上,装上驱动,跑完三D,还要用两小时,没出问题,方可确定它没问题。

请管理删除这一回答,因楼主不需要这回答,对不起大家。以后我会问需要什么回答,我才回答的。我禁我发言一月。

网友:
测量下显卡插槽旁的一排电容是否短路  那砂纸撸一下PCI插槽看看

网友:
你主板自带的有集成显卡 你用代码卡看说通过显卡了  通过的是集成显卡还是独立显卡呢  建议你测一下显卡接口的电压信号   如果你的独显插上 检测不到独立显卡的话  测试卡一样能通过 只不过检测的是集成显卡通过而已!

网友:
看pcie插槽的16对耦合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实在不行刷个bios试试,前提保存原BIOS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万用表电阻档,然后红笔接地,黑笔去测电容的两边吗

二极管档夹着测

网友:
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换个CPU试试,是不是CPU受损了。。。。

网友:
跑一下显卡插槽的数据线阻值,

网友:
主板也中暑了啊  哈哈

网友:
换显卡还是不行  那就要检查显卡插槽的一些工作条件了

网友:
都是热惹的祸!试试找找,主板上一定还有供电的过热的功率元器件。

网友:
BIOS好的话,进去改成独显

网友:
就是干  自己的怕什么   BGA搞起

网友:
把U换个试试,AMD的怪问题太多了

网友:
槽的问题先排除

网友:
自己顶啊,知道人来说说呢

网友:
把独显的工作条件测一遍,应该是独显工作条件不具备所以识别不到独显

网友:
说不定把电池放个电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档夹着测

二极管档夹着测,都是显示1,无穷大啊

网友:
只能一个个的条件查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档夹着测,都是显示1,无穷大啊

那电容正常,检查别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电容正常,检查别的地方

检测哪里呢,我显卡是好的

网友:
检查供电看看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