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E1920NW显示器指示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5-07-30):
次板换了保险。2RQ0665  0.47电阻,IN4765A稳压管。。。7脚上的稳压管拆掉了。。。

现在的故障就是指示灯一闪一闪。。。7脚的电压为28V。。好想有点高。。

7脚上的一个瓷片电容是什么参数哦。。。。原来的烧的看不清楚型号了。。就换了1个152K  2KV的。。

网友A:
说的太笼统了  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一闪一闪前期是否已经正常  会不会是后期短路引起?  5V 12V是否出电压  如果初电压的话 是不是有跳变  测一下  如果5V出电压跳变的话 检查反馈电路  50V电容换了没有?芯片是什么型号 发上来 看一下图纸不就知道哪个电阻是多少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的太笼统了  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一闪一闪前期是否已经正常  会不会是后期短路引起?  5V 12V是否出电压   ...

芯片我上面有说。。。。指示灯都亮。。肯定输出5V.12V了。。。50V电容换过。。。。我问的是瓷片电容。。不是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芯片我上面有说。。。。指示灯都亮。。肯定输出5V.12V了。。。50V电容换过。。。。我问的是瓷片电容。。 ...

断开高压板供电 不接驱动板  看一下5V  12V电压稳定不  先确定一下是带不起来负载还是负载短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高压板供电 不接驱动板  看一下5V  12V电压稳定不  先确定一下是带不起来负载还是负载短路引起的!

是带不起负载。。。论坛有人发过类似的帖子。。。他说正常的时候,2rq0665的7脚只有15V。。。我的有28V。。PDF上面 MAX   才27V。。。。。芯片超烫手。

网友A:
锁定瓷片电容 光耦  你有图纸  截图发一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锁定瓷片电容 光耦  你有图纸  截图发一下看看!

没图。。。。。。。。。。。论坛找了一下。。。。应该是47K 1KV的

用152K  2KV应该没问题吧。。。。光耦。。我换了在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图。。。。。。。。。。。论坛找了一下。。。。应该是47K 1KV的

用152K  2KV应该没问题吧。。。。光 ...

一般带不起来负载主要查反馈电路  查一下第三脚的反馈电路所连原件是否正常  我刚才找这个芯片的图纸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帖子 你看一下  应该对你有帮助  第三脚的反馈电阻有问题  但是万用表没有测出来  我把链接给你 你看一下 没有图纸 这个真不好说  你参考一下吧!
三星液晶显示器E1920屏不停的闪一下即黑故障
近日接修一台三星液晶显示器E1920,故障现象是屏不停的闪一下即黑,蓝色电源指示灯也出现闪烁。初步判断是电源和高压部分故障。上工具拆开检查,电源及高压板焊点未见明显的虚焊故障,电容未见鼓包现象。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通电检测5V及12V 电压,电压5v正常,12v电压在显示器闪亮时有19v至14v的变化。断电,用灯管检测仪检查4支灯管,亮度正常,电流未见明显差异。该机电源用2QR0665八角电源块,自带场效应管,电源控制集成块为FAN7138A,高压供电为STU312D。短路FAN7138 ①脚,灯管全接上,屏仍不停闪。拔掉其中一支灯管,屏亮,但显示不正常----有重影,类似频率太高的花屏。12v电压最高为19v,怀疑12v电路短路,拆12v电路电容检测,未见异常。检查TL431和光耦PC817,未见异常。检查电源块周围原件,未见明显异常。故障出在哪里呢,上网搜索,各种故障说法不一致。未见有此故障的机器。仔细分析有关电路和故障现象,结合已检查的情况与有关电路(见以下网上搜来图片,300v电压是2QR0665电源块④⑤脚的电压),细致分析,故障应为隐形故障,屏不停闪,说明电源有保护动作,是有短路还是负载能力不够呢?但前面检查中未发现明显的短路,那就从负载能力上入手,又仔细检查2QR0665周边元件,参考图三电路,仍然未见异常。分析图三电路可见电源块2QR0665③脚所连电阻为反馈电阻,三液晶显示器E1920电路中R832=0.47欧,拆下检查中未见阻值明显变化,用手头的全新2瓦0.33欧电阻代替,减小反馈量,试开机,屏幕正常亮起来,故障排除。
回过头分析,故障原因可能是以下几方面:一是一般的万用表测小阻值电阻不太准,二是此显示器已用了近3年,灯管电流可能变大,三是小电阻阻值变化,因其是主电源反馈电阻,电源负载能力范围有限。

网友A:
http://www.bjjdwx.com/page-208456.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bjjdwx.com/page-208456.html

感谢。。。。换了个0.43的。。。这会亮机了。。。拷机多烤会在说。。。

在就是用手摸了下2QR0665..手都快烫出泡来了。。。这能不能行哦?

网友B:
拷机半个小时。。。继续上面的问题了。。。。我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图。。。。。。。。。。。论坛找了一下。。。。应该是47K 1KV的

用152K  2KV应该没问题吧。。。。光 ...

152K不能用来代47K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拷机半个小时。。。继续上面的问题了。。。。我醉了

换瓷片电容  然后把哪个电阻换了试试  应该还是这的问题!

网友:
长篇大论啊,我都看晕了

网友:
应该是电压不稳哟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还修啥了啊 。直接淘宝换个电源板吧。和客户说修完的不一定能用住。整版换的话多加个几十元。很轻松的。维修的话太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