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26l

楼主(2015-07-30):
请问一下,戴尔pp26l 开机正常,显示屏有背光,无显示,连外部显示器也不好使,什么毛病?

网友:
显卡故障 到专业笔记本维修的地方搞下

网友:
PP26L 应带是戴尔灵越系列1420  这款机器采用的是8400的独立显卡,你的机器很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貌似这个机子的显卡有显卡门的故障需要更换改良卡

网友A:
这。。应该不是做维修的人问的问题,你们这些客户又调皮了?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就是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不是做维修的人问的问题,你们这些客户又调皮了?

以后遇到这些调皮客户,一律让他拿到维修店去搞。

网友:
这个显卡是通病

网友:
      基本显卡挂了

网友:
显卡问题,换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