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G31 查到晶振电压,新手不懂,求帮忙!谢谢

楼主(2015-07-30):
华硕p5kpl-am G31 待机时钟芯片发烫严重,通电待机差不多2分钟左右,热得厉害,手无法摸的程度!

接着查她旁边的晶振,左边电压为0.04V ,右边电压为0.05V,是不是不对了?

1、现在接下去怎么办?还要查什么吗?

2、如果就这里要换的话,可以从老早以前主板找一个时钟芯片旁边的晶振过来替换吗?

3、时钟芯片怎么查有没有问题啊?手上只有万用表。。。

网友:
有人可以帮下忙吗?

网友:
只有换掉试试,这机器也常见,

网友:
烫的这么厉害肯定不正常啊

网友:
你可以换晶振啊.然后不想换主板啊

网友:
跟晶振关系不大,换芯片再说

网友:
先测量时钟供电,在换时钟

网友:
待机时时钟芯片就发烫严重!查待机时时钟芯片的供电。估计芯片完蛋了。

网友:
不起整    果断  换南桥

网友:
换个芯片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