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 SE无时钟 复位

楼主(2015-07-30):
此板CPU下管有一个击穿换后CPU 不工作,经查时钟无开启电压,芯片9脚连接二极管漏电换后时钟复位都有了,但上 下很烫无法工作,各部供电基本正常,请高手分析指点虚心学习,是不是BD-BF AP-BF芯片有问题引起的呢?

网友:
对了CPU 部分供电有点问题

网友A:
下管击穿,驱动芯片应该也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管击穿,驱动芯片应该也要换,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管击穿,驱动芯片应该也要换,

我想问下高手为什么三组上下管就换过那一组特别烫呢,给其它组对调还是一组烫,证明不是MOS管本身问题,麻烦你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高手为什么三组上下管就换过那一组特别烫呢,给其它组对调还是一组烫,证明不是MOS管本身问题, ...

所以是驱动芯片的问题。

网友:
驱动芯片也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