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的好坏怎么测量判断

楼主(2015-07-30):
  大神告诉小弟哈    为什么找了好多测试的方法 都感觉测不出好坏来

网友A:
除非是晶振漏电,不然代换法啊,当然测电容值比较一下差太多的话就是坏了,也是一种方法了。

网友:
一般都是测测波形和压差了

网友:
  基本看英特  还是AMD的   对比下压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非是晶振漏电,不然代换法啊,当然测电容值比较一下差太多的话就是坏了,也是一种方法了。

在一本书上说  2V档 能测  我试了几次   没用

网友:
主要还是看波形了,

网友:
简单点的话,万用表测压差,不完全准,有示波器的话就最好直接看波形

网友:
示波器测波形

网友:
都说压差,那压差值一般是多少

网友:
测量压差   一般是0.2 -0.5

网友:
还是看波形了

网友:
用万用表量,有示波器用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
一般都是测测波形和压差

网友:
一般是用示波器看波型

网友:
最好的方法还是用示波器测

网友:
晶振一般用万用表测量的都是两脚压差!如晶振是32.768Khz,要看是什么芯片常见的是Intel、AMD、nVIDIA三种。Intel和AMD的芯片一般正常范围是(0.1V~0.5V),nVIDIA的芯片正常范围是(1.1V~1.6V)。

网友:
我没有示波器,只能代换或者测晶振的压差!

网友:
示波器啊,其他都是猜

网友:
我就是猜着 换      毕竟没示波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