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_INTEL_HP CQ42(GM45)笔记本主板时序简要分析

楼主(2015-07-30):
      本人是迅维学员,来迅维之前,没有电子基础,经过一个月徐老师的理论教导后,终于可以勉强分析一张电路图了,呵呵!为此,我花了三个晚上,每天都是从下午六点多到晚上十一点左右。明早就要进行一期结业考试了,刚好今晚我也分析完毕,在此厚颜分享一下。其中,有一些地方与所讲有些许不同,如充电芯片中+10VALW,+15VALW是否是耦合产生;在开机触发电路中,不同一般电路的情况是,由南桥发出的SLP_*信号均发往EC,而由EC再发出两个信号去开启供电等。其中,有许多不足,恳请各位老师,各位前辈,各位同学指正。
RTC时钟电路
    在笔记本未插入电源或未装电池的情况下,会由笔记本中自带的CMOS电池来产生实时时钟供电+3VRTC给南桥。南桥得到时钟供电后,会给32.768KHZ的晶振Y4供电,晶振起振,产生RTC_X1,RTC_X2时钟给南桥。而由时钟供电+3VCC分别通过电阻R223,C396R222,C397延时产生的RTC_RST#,SRTC_RST#,则为南桥提供实时时钟复位信号。
隔离保护电路
    插入电源后,得到插入电压+AV 19V,它第一路接入NPQ47D极;第二路接入充电芯片ISL6251ADCIN脚,因刚插入电源,因此MAINON信号为低电平,PQ3复合三极管截止,充电芯片得到供电19V;第三路经PR168,PR167两电阻分压得到2.096V电压(期间的二极管压降忽略)供入芯片ACSET脚;第四路经PR165,PR166电阻分压,得到电压1.188V,大于充电芯片EN开启脚的最低要求1.06V,从而正常工作,产生基准电压6251VREF 2.39V.而此时,ACSET的电压大于芯片运作要求(1.26V),因此ACPRN脚,产生低电平的电源插入检测信号ACOK#;第五路,经二极管PD1,向稳压器PU4供电+VAD_1,当经第三路分压后,又为该稳压器提供另一供电6251ACIN,因此输出高电平的+VH28,同时经电阻PR158后,转变为BATDIS_G高电平信号,它一端接NPQ50G极,一端接NPQ47G极,这时电池的电压经PQ50的体二极管导通,提供近11V的电压,因此二个场管(AC0K#是低电平信号,使PQ51截止)达到导通要求,均瞬时导通,但PQ47S极电压明显比PQ50的大,因此PQ50的二极管截止,此时就隔离了电池供电,经PR159开始正常为笔记本供电+VIN。在这个过程中,需注意,因为D/C#是正常情况下是低电平,因此,PQ7截止,ACOK_IN截止悬空。不会影响PQ47的导通。而由于ACOK#是低电平,PQ8导通,ACIN经分压,高电平输入EC,表示电源成功插入。
待机电路
    当电源插入正常后,+VIN给待机芯片PR8206B供电,内部产生LDO线性电压+5VALW和基准电压,+5VALW为开启脚EN1,EN2供电,开启芯片PWM输出,把19V电压降压为+5V_ALWP,+3.3V_ALWP,分别转变为+5VPCU,+3VPCU,经过OUT1,OUT2,电压检测,输出好信号PGOOD1,PGOOD2.+5VPCU输入稳压器TPS73133,输出+3VPCU_EC,为EC提供待机电压。EC32.768KHZ的晶振供电,晶振起振,为EC提供时钟频率。同时,+EVPCU通过电阻R59上拉,为EC提供3920_RST#待机复位信号。而BIOS芯片U3在得到+3VPCU供电后,EC开始读取U3内的程序,开始配置EC脚位,并收到ACIN电源正常插入的信号。EC发出S5_ON高电平信号,使PQ32导通,然后分别使PQ28,PQ26截止;+10VALW通过上拉电阻PR131,使PQ24导通,将+3VPCU转变为+3VS5;+15VALW通过上拉电阻PR129,使PQ27导通,将+5VPCU转变为+5VS5+15VPCU,+10VALW,均为待机芯片PR8206B+5VALW和电容,二极管耦合产生的)。+3VS5为南桥提供待机电压,南桥为32.768KHZ的晶振Y4供电,晶振起振为南桥提供时钟频率。EC检测到待机电压正常,发出RSMRST#待机电压好信号给南桥。同时,由+3VS5通过电阻R194电阻上拉的PM_BATLOW#的电池电压正常的高电平信号供给南桥。再加上之前由RTC电路提供的VCCRTC,RTCRST#,SRTCRST#,ICH_INTVRMEN,南桥待机完成。
开机触发电路
    按下开关,发出NBSWON1#高低高的开关信号给EC,同时EC收到LID_EC#高电平信号,EC发出DNBSWON#1给南桥,南桥向EC先后发出SUSC#,SUSB#,EC向外先后发出SUSON,MAINON电压开启信号。
供电电路
    内存供电芯片PU3+5VPCU供电,当得到SUSON开启信号后,产生PWM信号,把+VIN降压为+1.5VSUS+1.5VSUS又通过VLDOIN脚给内部供电,又产生内存基准电压DDR_VTTREF,发出HWPG好信号。当该芯片收到MAINON信号后,又产生了内存的负载供电+0.75V_DDR_VTT
       PWM芯片RT8209A,由+VPCU供电,MAINON信号开启,通过上下管PQ40,PQ39+VIN降压为1.05V总线供电,并向外发出HWPG好信号。
       MAINON高电平信号产生后,同样,使PQ36导通,将+5VPCU转化为+5V;使PQ12导通,将+3VPCU转化为+3V,为桥供电;使PQ10导通,将1.5VSUS转化为+1.5V
    电源管理芯片ISL6262A+VIN作为主供电,由+5VPCU提供驱动供电,并接收到由CPU发送的VID供电信号。因南桥待机,内存,总线供电好信号相与提供给ECEC发送VRON开启信号给PU1,VID信号被解码,PU1,发出两个PWM信号,将+VIN降为+VCORE,经电压检测,电流检测,稳压后,    发出DELAY_VR_PWRGOOD,经+3V上拉为高电平信号,同时又发出VR_PWRGD_CK410低电平信号,经Q10截止,转化为由+3V上拉的VR_PWRGO_CLKEN给南桥的VRMPWGD脚。
时钟电路
    时钟芯片CK505得到+3V的供电后,给晶振Y3供电,产生14.318MHZ的时钟。南桥收到VR_PWRGO_CLKEN信号后,向时钟芯片发出CK_PWG开启信号。时钟芯片开始向各设备提供时钟。
复位电路
       南桥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后,收到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VR_PWRGD_CK410#,和由ECPWROK,DELAY_VR_PWRGOOD相与产生的PM_ICH_PWROK信号后,向CPU发出H_PWRGD好信号,并且开始由内部产生复位信号PLT_RST-R#给北桥,同时该信号由与门U12转变为PLTRST#,给网卡RTL8103EL,MINI PCIE,EC提供复位.在北桥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并且也得到DELAY_VR_PWRGOOD好信号后,向CPU发出H_CPURST#。CPU复位后,软启动开始。

Intel_广达_AX3_HP CQ42(GM45).pdf

电路图

网友:
不错,我们入门的可以看下

网友A:
时序记不住的地方,是不是要死记硬背?就像上历史课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序记不住的地方,是不是要死记硬背?就像上历史课似的?

我们是以标准时序为核心,强加记忆,再举一反三吧,迅维应该是这样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是以标准时序为核心,强加记忆,再举一反三吧,迅维应该是这样做的。

就是先记住一个标准的,然后再分别记住不一样的

网友C:
还看GM45的资料?OUT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看GM45的资料?OUT啦

初学,呵呵,无所谓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先记住一个标准的,然后再分别记住不一样的

差不多吧,这就是由浅入深!

网友:
支持楼主,会分析电路图,是基础,凭借认真的态度,技能会有很大进步

网友(2015-09-18):
正研究GM45的时序,我也是初学。

网友(2015-10-30):
楼主的接触能力确实比较强

网友D(2016-03-27):
感谢楼主分享        帮助我搞好一台Y450CPU没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        帮助我搞好一台Y450CPU没复位

CPU没有复位按时序查,还是比较容易修的 时序对于维修很重要

网友:
楼主的时序分析的不错啊

网友:
我就喜欢看基础的,因为我菜。

网友(2016-11-02):
非常好,谢谢版主。

网友:
月饼老师夸你呢

网友E(2016-12-21):
能介绍下CQ40的时序吗?
バ幸福De右岸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10434&orderby=lastpost&ascdesc=desc&searchsubmit=yes&kw=CQ40%CA%B1%D0%F2这里有cq40时序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介绍下CQ40的时序吗?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kw=CQ40%CA%B1%D0%F2
这里有cq40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