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器指示灯不亮,请问是不是电源板坏了?

楼主(2015-07-30):
长虹24寸正用着呢坏了,指示灯不亮。
接上220测量输出5v12v24v都是0V
ON/OF STB测量是2v
请问电源板是不是坏了?
这种电源板接上220就有直流输出么?
那两根ON/OF STB是开机控制脚么?
如果是那请问怎么让电源板工作?
短接ON/OF STB脚?
还是提供5V电压,,电压分正负极么?
一次问完,问题比较多,
希望有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是不是那里短路了或者就是电源板坏了

网友A:
5V  12V 24V为零  首先你要断开负载 测试一下是负载短路引起的保护  还是 电源板没有输出电压 这样才能锁定问题是在电源板还是在驱动板。。。如果是电源板子的话  主要测前期保险 整流 升压  开关管 反馈电路!

网友:
电源板坏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  12V 24V为零  首先你要断开负载 测试一下是负载短路引起的保护  还是 电源板没有输出电压 这样才能锁定 ...

电源板拿下来单独测量的,输出端没有接线测量的,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种电源板插上220输出端就有直流5v12v24v输出么.

网友:
这种电源板插上220输出端就有直流5v12v24v输出么.

网友:
电源板坏掉了   如果你修不好就拿到专业维修店去修吧

网友:
楼主这是电视机吧,电视机的电源板与显示器的电源板有点不一样,裸点电源板,好像只有待机5V。

网友:
用一块能提供12v、5v的驱动板给后级加电,看看是前级还是后级坏,缩小范围。

网友:
有的电视用遥控关机后,面板上的开关键是没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拿下来单独测量的,输出端没有接线测量的,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种电源板插上220输出端就有直流5v1 ...

保险爆了没有  爆了的话不是很简单么  没爆的话 看一下控制芯片什么型号的   条件满足没有 有没有可能是控制芯片或者开关管坏了。。。

网友:
不接负载。没电压。肯定是电源板坏了。。先买本基地的显示器维修 看看。。

网友:
电源板坏了吧。

网友:
电源板没输出

网友:
5V必须要先出来

网友:
那肯定是电源版坏了最起码哦有个 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