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中元件选择一定要注意

楼主(2015-07-31):
以前在维修中找到故障后,比如场管坏,基本上都是从料板直接找个N沟道或P沟道的对应管直接换上,基本上殾能解决掉了。但是最近修本,发现此法不通了。修了几个本按此方法上去都不行,后来上网查坏管的参数,再从料板找到相对应参数的管,换上去才OK。(不一定要相同型号的,但一定要参数差不多,比如30V,16A)
老鸟可能知道,但新手朋友这点还是要注意。

网友:
虽然是老鸟,但我还确实没留意过这问题

网友:
还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
一般来说,大于原本的参数即可把。

网友:
这个要看看是哪一块电路,有的电路对电流,功率等方面要求很高,不能随便换不一样参数的元器件。

网友:
做为新鸟,如果换了一个不行 我会换第二个第三个, 于是呼 还真么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我告诉你原则吧。
从迅维课件里截取的。
欢迎报名哦。哈哈哈又是广告确认是同样的沟道的情况下:

网友:
原来管子的代换还要这要求  真是一直都没注意过呢!

网友A:
拆管时找相同供电单元的P或N管,一般不会错。

网友:
以后注意下 多谢楼主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管时找相同供电单元的P或N管,一般不会错。

除非你是同样的板 否则不同板相同单元的供电有所不同,功率设计不同,最好还是查下管参数

网友:
基本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我一般都是上管和下管不随便乱装  上管就拆上管换 下管就找下管换

网友:
大功率的地方确实要注意

网友:
虽然有些不懂 但学了点 慢慢来吧

网友:
一般没有原配件的话都会找相同参数的替换!这也是基本常识!!

网友:
本人新手,换管都是对型号的

网友:
我也没怎么注意这问题!!!下次注意一下、

网友:
学习修理第一课,看参数

网友(2015-11-17):
可达不可小,和电容一样

网友:
学习了,之前都是找一样板的件才换的

网友:
这个没发现,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也是找相同电路换的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这问题,以后留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