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联想THINK CENTRE 台式机主板开机针的位置。

楼主(2015-07-31):
今天修到此主板,根据经验可以盲触几下就可以开机,由于没有图纸,只能把前面板的开关线跑一下了。供分享一下。

网友A:
没看明白,是开机针脚虚焊还是接触不良,还是对地接触问题,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是开机针脚虚焊还是接触不良,还是对地接触问题,还是。。。。。。。。

分享一下,有不知道的兄弟们。

网友:
开关针没图纸确实不好修!!

网友:
新人,学习一下。

网友:
开关针这个真没看明白

网友:
最烦跑线了,特别是密密麻麻的,一看就晕

网友:
感谢提供,这个跟DELL的有点类似,

网友:
估计是接触不好,楼主直接飞线了

网友:
最烦跑线了

网友:
原装机就是难找开关

网友:
戴尔原汁机也是这样子的

网友:
今天搞了一台戴尔的,烦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