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显示器屏幕字体模糊

楼主(2015-07-31):
 使用集成显卡的电脑用久了之后,会出现显示器屏幕字体模糊的现象,在液晶显示器上发生的尤为明显。显示字体模糊是可以预防的。笔者给大家分析一下系统字体模糊到底是哪几方面造成。

1.主机电源管理设置:
 较多用户在安装系统时,为了达到节能的目的,在主机电源管理设置中往往对显示器、硬盘及电源限定时间;在时间到以后,所限制的设备则出现关闭状态,直接在显示器上的表现为不显示,用户往往以为显示器有故障,间断性黑屏,较多客诉均为此原因,此时只要对设置项目修正后即OK.

2.字体模糊伴有图像抖动:
 因水波纹和聚焦是相互影响的矛盾体,如果在调节水波纹时,在水平与垂直调节均调到最大时,水平、垂直相互交叉干扰,将出现字体模糊及伴有图像抖动现象;此时不必担心,在水平与垂直功能调节中往回调节,兼顾水波纹与聚焦两者OK即可.

3.配接显卡搭配要求:
显示器对输入信号要求为(以797机种为例):
 视频信号:a.类型:仿真信号b.标准: 0.7Vp-pc.输入阻抗: 75Ωd.极性:正极性
 行同步:a.类型: TTLb.输入阻抗:最小1KΩc.极性:正或负d.频率: 30KHz~96KHz
 场同步:a.类型: TTLb.输入阻抗:最小1KΩc.极性:正或负d.频率: 50Hz~160Hz
 因市场上显卡参差不齐,如果所配显卡输出信号不在以上范围内,则会出现无显示、图像相位偏、图像变形等现象,此时用户往往判定为显示器不良,其实未找到根本原因;除超出频率范围无显示外,其它图像不良可通过OSD菜单调节功能调整OK;

4.菜单功能调节及复位功能:
(1).菜单调节功能:
OSD菜单中,有对比度、亮度、水平相位、水平宽度、场中心、场幅、针垫形、梯型、平行四边形、非对称型等近20项调节功能,提供用户进入新的频率、模式或改变已设定的模式时使用,所有预设模式完成后都可以自动储存和记忆.
(2).复位功能:
 当用户通过调节功能调节时,如出现越调越乱,即用户由于操作失误造成图像不如调节前规则时,可通过复位功能将该模式画面回复到工厂设定值,但只有13或15组(根据机种不一样)工厂预置模式(用户常用模式)能复位,其它模式不能复位,非较多用户理解的任何模式均能复位.

5.水波纹现象:
 水波纹为电子束扫描荧光粉时固有的摩尔现象,任何显示器都会有轻重不同的表现;由于现在新型显示器的分辨率高,此现象较为普遍,但不是故障.

 解决方法1).改变分辨率设置为: 800 * 600 @ 75Hz以上,将对比度调到最大,亮度设置在60~70%(或底色刚好消失),可以有所改善,但不能清除;(2).采用摩尔调节功能,完全清除波纹衍射;因工厂在生产时以标准信号源生产,无法预知出厂后配哪一种显卡,而各显卡输出之信号差异又非常大,故工厂出厂时均将其值设置为0,用户在实际与主机连接后可采用摩尔调节功能来排除水波纹现象.

网友:
楼主说的这些方法主要适用阴极射线管(俗称:大屁股显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