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12V4A适配器无输出

楼主(2015-07-31):
我自已的电视外置适配器,早上起来电视没反应,适配器指示灯不亮,万用表量了一下220交流没问题,暴力拆开,很有信心的想着能修好,结果保险整流二极管开关管一直到12V整流双二极管都量了没问题,我又把这些能拆的全拆了,量了一下也没问题,又把这些能换的从别的电源上换了,还是不行,然后又把上面把有能量的电阻二极管全量了,431换了,光耦换了,还有个s9013也换成8050,还没反应,我对开关电源的理论,理解得不是很透,只知道大致流程就是,交流220滤波整流到300大电容然后开关管高频脉冲进变压器,然后再整流出12直流,滤波就使用了,什么反馈,过流过压保护我不是太理解,什么关键的测量点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测300V直流大电容,开关管,变压器这块好像都是高频的,因为我手头只有数字万用表,想请求高手指点,这类电源检修流程,关键测量点,还有就是我的检修思路有问题吗?

网友:
查启动电阻,300V+接到开关管或模块基级.控制极的200K左右的电阻

网友:
楼主的电源主IC是何型号?.........

网友:
楼主可先查一下启动电路,............

网友:
3l对啊看看 什么 pwm芯片啊 查资料 ,交流有没有输出

网友:
楼主给个IC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