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电池能开机 可调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不能

楼主(2015-07-31):
联想G450 电池能开机 可调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不能开,不能开时待机0.003  在线量得PR309 64K    和  PR306  42K  但拆下来测两个都有340K. 我把PQ301和PU301都拆下来再测还是PR309 64K    和  PR306  42K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不知道是哪里不行没思路了,求思路啊

网友:
是不是板层微短路了哟,

网友:
本应分压是2.7伏的  实测电压为7伏左右

网友:
遇见这种情况介意你 直接把  主板         放地上踩2下 然后装起来看看会不会好

网友:
板层微短那还能修吗

网友:
你应该在不能开的时候,去量他们的工作条件,很快就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在不能触发的时候,你量量PR309和PR314,和PR306 ,PR310,这两个点有没有分压正常,再量量PU30的工作条件满足没,在量量PQ301,PQ302的第四脚有没有低电平,

网友:
再折掉PQ302看看,

网友:
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都是先修修看 不行让客户换板  不然太浪费时间

网友:
楼主 弄好没?咋样了

网友:
现在连开了几次都OK   PR309分压  2.2伏   PQ301

网友:
PQ301   4脚为13伏

网友:
无论能不能开机   PR309在线测都只有50多K

网友:
拆掉第一个管不行换板试试哈哈

网友:
我有块板也是一样的情况  没搞好  还放着

网友:
试了一上午开了好几次又都能开机  但值还是不能   肯定不稳定   已经跟客户说换板了头都搞大了

网友:
pq301 pq302换掉看看 昨天遇到个类似的情况

网友:
BQ充电芯片易坏,分压电阻要测上下两个,板层漏电可以搭空挂线

网友:
楼主搞好了吗?分享下啊!

网友:
保护隔离到底是过了 就还是没过呢

网友:
那些ACON\PACIN\ACOFF都正常吗?

网友:
在线测不准确,是不是微短路了

网友:
还是充电芯片的问题,用适配器保护隔离不过,用电池可以直接放电。。。

网友:
在不能触发的时候,你量量PR309和PR314,和PR306 ,PR310,这两个点有没有分压正常,再量量PU30的工作条件满足没,在量量PQ301,PQ302的第四脚有没有低电平,
支持楼上所说。

网友:
来自: 中国
有些电阻在板子上测量不是很准确,福禄克比较准确,但是在华硕板子上面感觉都是测量不准确的,像你这种问题感觉像是供电不稳定,周围元器件好好测量一下

网友:
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那你就得说清楚不能开的时候是合隔离保护的问题还是待机电路问题又或者又有待机不触发的问题。问题分清楚了,再来问别人该怎么修。

网友:
测量电阻要拆下来测的,我现在修一台也是不过保护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