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电源无5VSB PSON

楼主(2015-07-31):
好奇怪的问题, 都是EM311的类型,一台航嘉冷静王2011板的EM311Z的1  2  3   4都没有电压,5脚100V不到  678都是250V左右,另外一个金河田劲霸s410的也差不多,就是2脚有8V左右的电压,但有波动,1V左右的样子,5脚100V左右,678都是250左右, 嗯很奇怪的问题,按资料来看,5脚基本都是175V以上的,甚至有330V的,我这怎么才100V左右啊,   等下去看看启动电阻有没有问题,  不行就换个变压器试试看了, 各位你们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的经验吗?有的麻烦讲下下啊,让我少走点弯路啊

网友:
在线等着啊  没有遇到这样问题的师傅吗

网友A:
没图片看不明白啥情况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图片看不明白啥情况啊

要什么图片啊,熟悉的人都知道啊,主要 就是没有5VSB啊,就是EM311还没有开始工作,2脚没有到12V就不会工作,然后5脚连着电阻的,有的说5脚要330v  有的说175V   我去 我也不清楚什么情况,按他们说的 我这5脚100V左右不就少很多吗?电压低  2脚充电都充不满12V  IC就没有办法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什么图片啊,熟悉的人都知道啊,主要 就是没有5VSB啊,就是EM311还没有开始工作,2脚没有到12V就不会工 ...

楼主没图不方便交流,.....

网友C:
DM311 各引脚电压(个人测出、仅供参考)
引脚        1            2             3          4             5           6             7            8
待机        地        12V        0.6V        空        175V        250V        250V        250V
正常        地        8V        0.5V        空        175V        250V        250V        250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M311 各引脚电压(个人测出、仅供参考)                                                                 ...

我把5脚电压调了210+都还是不行   2脚电压还是8V  郁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把5脚电压调了210+都还是不行   2脚电压还是8V  郁闷

更换一下2脚的电容,二级管,不行就换EM311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更换一下2脚的电容,二级管,不行就换EM311吧.......

EM311换了   2脚电容也换了 ,连变压器都换了,  我擦    就那几个零件 我打算全都换一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EM311换了   2脚电容也换了 ,连变压器都换了,  我擦    就那几个零件 我打算全都换一遍试试

查一下尖峰吸收回路以及输出二级管和电容......

网友D:
咱俩一样啊朋友,我怀疑是2脚的接地的稳压二级管坏了。我没有。所以只是猜测。兄试试

网友C:
楼主继续,一共没几个件都扫一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继续,一共没几个件都扫一遍.....

有点忙 等搞好了 就回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咱俩一样啊朋友,我怀疑是2脚的接地的稳压二级管坏了。我没有。所以只是猜测。兄试试

我这个不是稳压管的问题  我应该换过了   现在就差3脚的反馈方面了

网友:
统归没几个元件,大不了一个一个来。运气好,第一个就是那个臭虫,不好嘛,就最后的一个。
再不行?。。。那只能是。。。人品大爆发了!。。。哈哈。。。
慢慢来,着急不得。

网友:
加油楼主!
弄好了发出来学习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忙 等搞好了 就回复你

期待楼主大捷的消息,.....学习学习..

网友E:
航嘉的话辅助变压器也容易坏的,先检查一下辅助变压器,辅助开关管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航嘉的话辅助变压器也容易坏的,先检查一下辅助变压器,辅助开关管先

没有 辅助开关管, 辅助变压器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把5脚电压调了210+都还是不行   2脚电压还是8V  郁闷

这个2不就是8v正常吗?

网友:
加油楼主,我那个是5脚20到50V跳变,2脚7到8跳变,有输出是1.24V左右,芯片是DM311

网友C:
楼主有新近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2不就是8v正常吗?

一个 有2脚有8V  一个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新近展吗?.....

最近有点忙  天气很热  没有去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 有2脚有8V  一个没有电压

没有电压那边查找一下,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