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0,开机有背光没显示,NEC电容换过了

楼主(2015-07-31):
一台三星的R420,开始是电流到0.3左右,换完完NEC电容,电流到09左右,屏有背光,没显示,没思路了

网友:
可能跟屏有关系,

网友A:
查屏供电有没有啊,屏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屏供电有没有啊,屏线是否有问题,

CPU没供电,上电时序不对,是一下子亮机

网友:
控制电压没出来.

网友:
这款机器好多都是这个毛病,论坛里还没有人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