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880GB+ 6.0 开机刚点亮掉电,小修一例。。。

楼主(2015-07-31):
早晨上班同行送修一片TA880GB+ 6.0,故障开机刚点亮掉电。第一反应开机见电压不对,直接上机测试果然不触发开机键4.5v,出发后0.5v   明显不对。根据心里开机电路的基本模型 ,应该是开机的上拉电阻变质或者腐蚀,导致的上啦带不起后继

。跑线路,直接跑到ec旁边,找到上啦272   ,

更换解决问题,顺利亮机,不掉电了。此时开机键始终3.3v。维修结束,小修    不喜勿喷!有分加分!哈哈。。。。。。。。。

网友A:
楼主经常修笔记本的。。。想请教一下。笔记本是不是有BIOS。有EC?两个是不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经常修笔记本的。。。想请教一下。笔记本是不是有BIOS。有EC?两个是不是不一样的?

有些是EC和桥供用1个BIOS,有些是各配了一个,有些EC是自带BIOS

网友:
楼主台机板修的好溜 我台机修的少

网友:
学习了,下次见到直接整

网友:
LZ好经验啊,直接秒了

网友:
楼主秒杀,经验丰富!

网友:
映泰就这个板子有这个272排电阻的问题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 首先测量PWRBTN电压,,,很多华硕AMD  的 主板   如 M4N68 跑到内存掉电或者刚刚显示一下就掉电,一侧开机针0.7V   换822排阻,,,都几乎是上拉电阻的问题。。。导致IO以为电压拉低 要关机了。。。

网友B:
请问如何修好的?原因出在哪里?是BIOS问题吗?谢谢

网友:
楼上的灌水真厉害  去个贴都能看的这样的回复

网友:
        我勒个去。  和你一样的板子。 放到现在都还没修好。  但是故障和你的不一样。    我的故障是 不稳定 没时间限的自动关机。。

网友C:
没有vtt电压  不知道哪里来的电压怎么搞

网友:
这板的通病,我也修过几块都是一样问题的

网友:
越来越多的板子都是电阻问题了

网友:
昨天晚上修到一块这样故障的二修板,死活就是跑线跑不到IO 看不到哪里断线  纠结啊

网友:
大家给加点分哈     。。。。。。。。。。。

网友(2016-01-19):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修好的?原因出在哪里?是BIOS问题吗?谢谢

原因处在开机针上啦电阻变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vtt电压 不知道哪里来的电压怎么搞
什么主板?VTT电压在INTEL南桥芯片组主板中一般是通过DDR内存电压经过MOS管内部压降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