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嘉G31 C0 E0 修复

楼主(2015-07-31):
首先感谢论坛,感谢各位师傅的维修贴跟评论。。。。
续昨天的华硕 P5KPL-AM。换好声卡芯片。测试主板OK。。。
把坏的芯片装回料板,该板正是今天的"猪脚"拓嘉G31 ..
这个型号的板印象很深刻。3年前出的板。一年保修,保修期内都返修好几片,同一片有出现返修三次的(一直在工厂里面修直至过保)。
废话不说了,打阻值。各大供电对地无短路。上电(个人习惯不上CPU不上内存上电测一次)有
内存供电1.9v。
有两个电压都是1.9转换过来的分别1.02V 1.5V(接运放的)=总线+桥供电:这个是我理解的
还有个1.25V (两个MOS组很出来的)==桥供电
{{{{备注:希望有老师可以帮我普及一下,怎样区分桥供电。及总线供电。谢谢。}}}
到这里判断供电正常,装CPU,开机跑码E0。关机放电,清空Coms.重新插内存。开机继续E0.
感觉不过内存(看论坛老师的帖子得来的经验)
测内存槽1脚:0.9V。
238脚SPD:3.3V
119脚SDA:0V(不正常)
120脚SCL:3.3V
打对地值119脚无限大,120脚有5度欧姆。119判断短线了。跑线(自学维修主板跑线基本跑一半就放弃了)。
跑线经过一个SATA接口,一个Coms插座,一个显卡插槽。都拆了。发现显卡插槽下面有点腐蚀了。用天那水清洗,发现内存119脚SDA连接PCI-E:B06..
打B06对地值500多欧姆。线路在过孔那里断线了。要补线或者飞线了。考虑到有机会装回PCI-e插槽。选择飞线。飞好后测试119脚500欧姆。正常了。装好CPU内存开机。跑码了。心里高兴,无法形容。。。10秒。。。杯具了,卡LOGO界面BIOS右上角红三角。。按键盘无反应。。心想天啊,玩我啊。刚以为修好了。高兴半天。再看看主板上面有什么碍眼的。声卡芯片,昨天跟华硕的主板对调了。二话不说直接拆。。终于顺利系统。。测试网卡显卡无问题。声卡要再研究下是什么问题。。
下面上图。。。

网友A:
这板子没啥维修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没啥维修价值

确实主板没有什么价值了。店里很多旧板了。不过用来学习修主板还是很有用。。今天总结了一条。内存槽上面的SDA。SCL。如果对地无穷大。可以直接飞线到PCI_E上面B6 B5..不用跑线了。。而且加深了印象。。所以修出来的价值在于我的经验。。。。。只要我有时间,继续修修店里面的旧版。继续发上来挣点经验。有些老师的贴子权限去到100.估计要努力修好很多块板才有机会拜读他们的精华帖了。。。。

网友B:
内存的第一脚从哪开始找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存的第一脚从哪开始找啊

看内存插槽里面有标识的。。一头一尾。。认真点看就看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内存插槽里面有标识的。。一头一尾。。认真点看就看到了。

找到了,标的好小啊,拿着放大镜才看到,我说我之前那些内存不过的主板咋修不好,原来这些内存管理总线我都没量过,也不知道是啥,这次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标的好小啊,拿着放大镜才看到,我说我之前那些内存不过的主板咋修不好,原来这些内存管理总线我 ...

呵呵。确实很小的。。多点交流就好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板印象很深刻。3年前出的板。一年保修,保修期内都返修好几片,同一片有出现返修三次的(一直在工厂里面修直至过保)。  这些客户有没每个星期来找lz麻烦!

网友D:
b06是哪里,是内存spd还是pdb

网友E:
拓嘉?什么牌子?没听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b06是哪里,是内存spd还是pdb

是PCI-E B06...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拓嘉?什么牌子?没听过的

杂牌主板。。。。应该是山寨厂出的。。

网友:
新手学习了,希望楼主多发这样地贴

网友:
同意楼主的观点,经验在于累积

网友F:
技嘉G41的断线多,我一般直接从时钟芯片 或者难附近的电阻飞线,,,,但是不美观,没有时间跑线路,,,

网友:
技嘉还是拓嘉啊,拓嘉我怎么没见过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一般主板还可跑线修复!但如是笔记本无图无点位跑线修复可行性不大!

网友:
D0是不过内存 仔细查内存

网友:
回二楼的,如果什么板子都不修你有什么技术可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技嘉G41的断线多,我一般直接从时钟芯片 或者难附近的电阻飞线,,,,但是不美观,没有时间跑线路,,,

同意  我也是找时钟那边飞过去的

网友:
不错时钟 电路断线  一开始还以为技嘉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