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Q7C3,背光亮但发光暗,单独测试却很亮,怎么回事?

楼主(2015-07-31):
原来的故障是背光不亮,测试发现开启信号后级故障导致电压降低,懒得测试,想直接换高压板。
断开高压部分供电(25V),断开开启信号,然后飞高压供电(25V)、开启、地到新高压板,开机点亮。但是明显亮度太低!

怀疑灯管老化,于是一根一根测试,发现灯管的确不太好,但是测试时一根灯管的亮度远远超过4口高压板带动4跟灯管的亮度!
觉得很难理解,我用测试线点亮一根灯管,然后给显示器加电和信号,效果比使用高压板还要好。

更换了几块高压板,包括4口、2口,亮度都是很弱。ADJ信号悬空、接地都一样! 请问这种情况是为什么啊?

--------------
原来是去高压板的保险好像有问题,我断开的是保险的后端,结果测量发现保险前后电压竟然不同! 飞线到前端就好了

网友A:
25v稳不稳定,更换下25v的滤波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5v稳不稳定,更换下25v的滤波电容

真的是供电问题,再次测量发现保险是断的! 但是工作时竟然有5V左右电压! 莫名其妙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的是供电问题,再次测量发现保险是断的! 但是工作时竟然有5V左右电压! 莫名其妙啊

更换保险就好了吗,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换保险就好了吗,楼主

不行的,保险的确坏了,有阻值的。
联通后,背光开启信号还是不行,电阻后侧电压被拉低,懒得查了。
最后还是改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保险的确坏了,有阻值的。
联通后,背光开启信号还是不行,电阻后侧电压被拉低,懒得查了。
最 ...

修好就就行了

网友:
直接换 高压板吧  修好也是不太稳定的

网友:
25V的,通用高压板寿命不长的.

网友C:
高压版的问题吧 楼主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版的问题吧 楼主好了吗

是高压版,换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