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530 板号DAOFH1MB6D0 REV:D显示后没多久掉电

楼主(2015-07-31):
    手里有2LH530的板子,HM55 集显,故障是进系统时掉电,有时进到桌面掉电,不接硬盘也是显示后没有多久就掉电,温度并不高,散热没有问题,换了CPU 内存,HM55,拆了声卡,网卡,SD卡芯片,还是一样,刷了BIOS(官网下载的BIOS,2M)无效,现在没有思路了
  此板的BIOS有两个U20(PCH) U22(EC),都是2M,其怪的是拆了PCH U20还能显示,网站有同样的贴子
  最后查查温控,在网站上找到图纸,同板子上的实物对比是有出入的,图纸上CPU核心供电为ADP3212   48PIN,而板子上用的是TPS51621  40PIN的,将就这个图纸对比修, H_PROCHOT#_D这个信号是CPU供电芯片发到PCH,为1.05V
H_THERM也为1.05V,把Q1拆了,还是一样,接下来不知道怎么修了,看到网站其它朋友也遇到过,都没有解决.有没有遇到过的朋友,支支招.先谢谢了.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一块跟你一样的问题的,  没解决

网友:
遇到一样的,没解决。。

网友:
我手上还有两块了,还放在店里,没有修好,看看有没有遇到的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把跟温控有关的全换掉

网友:
散热片坏了

网友:
温控断开了,CPU供电芯片也换过,都不行,

网友:
51125不需要EN

网友:
没有示波器吗,对比一下是什么先掉

网友:
这个 是不是哪个元器件不良造成的  供电不足 过载 保护

网友:
如果确定散热没有问题,把桥和ec的BIOS都冲刷一下

网友:
跟鸿基的板子一样

网友:
也遇到过  没解决。。。

网友:
换个PCH桥试下吧

网友:
我也有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