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Y430两三分钟掉电

楼主(2015-07-31):
  机子原来到windows掉电,接着开又能开,后来就不亮了。然后刷个biss又亮了,也能进系统了。但是进系统后两三分钟就掉电啊,cpu,散热器,内存都换过,还是掉电,现在毫无头绪啊。各位大神指个方向啊。另biss上另一台机子是好的。一切正常!求指点啊!

网友A:
换掉温控芯片试下

网友B:
独立还是集成的呀,独立的话建议先卸掉独显驱动用集显看看是不是还两三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独立还是集成的呀,独立的话建议先卸掉独显驱动用集显看看是不是还两三分掉

集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掉温控芯片试下

我温控芯片换过了,不行啊

网友:
集显供电的芯片查一下,修过一台联想G430的,集显的,掉电,加焊供电心片好了。

网友:
吧CPU 的滤波电容换掉试一下!

网友:
掉电的问题很多原因的

网友C:
独显的供电有没有问题,看看波形

网友D:
裸板摸摸看哪热吗?

网友:
不加焊桥吗?

网友:
集显的打哪个桥?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独显的供电有没有问题,看看波形

集显的,,,,,,,

网友E:
在论坛看了好多帖子,发现进系统掉电,很多事散热问题!!

网友:
温控要查他的工作条件  不是换温控就好了

网友F:
这个有很多可能性的哦

网友:
我建议首先先把散热做好,如果还掉就查一下温控那边看是不是中间线路导致系统默认温度过高啊

网友G:
奇葩问题啊,我觉得主要还是查下供电吧

网友:
CPU后面有两个常管可能坏了,就在温控芯片那个地方,换一下可能会好,

网友:
还有就是这个机子的散热管没上好也可能掉电或不开机,、加电无显都有可能

网友:
测下保护隔离控制对吧

网友H:
BIOS改D为N 再重启不就好了吗

网友I:
biss? 是什么啊?是bios吧!排除bios,CPU,内存,散热等原因,你再好查查小电压和信号吧!有示波器吗?抓下对比下看那个电压先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论坛看了好多帖子,发现进系统掉电,很多事散热问题!!

我这个肯定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很多可能性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奇葩问题啊,我觉得主要还是查下供电吧

是奇葩,感觉不是供电就是温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裸板摸摸看哪热吗?

裸板也掉,

网友:
引用 网友H:
BIOS改D为N 再重启不就好了吗

BIOS改D为N?什么意思?没懂啊。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I:
biss? 是什么啊?是bios吧!排除bios,CPU,内存,散热等原因,你再好查查小电压和信号吧!有示波器吗?抓 ...

不好意思。明白什么意思就行

网友:
把温控拆下看看

网友:
加焊下显卡不行换显卡,以前我遇到这样过

网友:
Y430分二代三代 集显独显BIOS。。。今天修了个三代集显0.9不亮。正常的亮机电流居然才0.7左右。PLTRST的问题。你也测测看这个信号正常不。

网友:
看看是不是温控电路的问题 一般就是电阻阻值 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