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不跑码之四修机

楼主(2015-07-31):
主板 :DELL N4030独显 板号:09259-1m
故障:触发到1A左右不跳变
目测:IO 15 16 17脚焊盘脱落 不知道哪家给接好了。 上家拿过来 说重做了显卡 刷了BIOS
动手:一:不放心,重新焊接IO  15脚是S5_ENABLE  16脚是WHITE_LED_KBC 17脚是AD_OFF

由上图可看出 只需要接15  16脚就可以,焊好 还是一样触发跑1A不亮机 暂且按不跑码维修。
二:先测试主板哥电压 ,发现PU5101无1.8V输出看图

PU5101 8脚开启信号没有,看图纸到IO 81脚,梁线路无断线  81脚也无输出,怀疑IO坏了 ,换IO一样。
最后还是看时序
发现时序中所有信号 电压都有就唯独缺了1.8V_DELAY_EN 信号。
此时维修陷入困境。
最后还是看看IO外围电阻是否有掉电,毕竟是4修机了。
一看果不其然缺了2个电阻。R3707 R3712 现在看看这2个电阻有什么用的

有上图可以看出独显机器KBC_BIOS_ID必须威高,KB_DET#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吧电阻补上,开机电流1.2A不动。现在测量PU5101已经输出1.8V了  看来这个是给显卡供电的。
但是这里还是不跑码。考虑到上家刷过BIOS,严重怀疑他的技术。果断自己刷了个BIOS,触发电几次跳变亮机。

吃饭时间发的贴,只想要点分,觉得可以的同行 大师们给加点分吧。穷死了

网友A:
兄弟你发的啥贴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发的啥贴子啊?

没编辑好  不小心 发了

网友:
意思是少个电压不跑码

网友:
这个1.8v的PG正常么,我的就是PG不正常,灰屏

网友:
有点看不懂

网友:
还是不错,能修好就行,

网友(2015-09-17):
我一个是报警7声。是不是南桥问题啊?大神修过此问题没有?

网友:
这机子估计最初问题是BIOS,上家刷错BIOS后就杀IO,结果把IO旁边的那两个电阻弄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