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版号K43SV .3.0 不出内存供电

楼主(2015-07-31):
主板开机没有内存供电。这款机先出咯内存供电才出CPU供电的。内存跟CPU供电没有,其他电压OK。DJ=芯片换过BIOS刷了几个。刚拆机的时候表笔点了一下通病小排阻能开机,以为得了。关机再开就不行了。换了一个两脚的小排阻不行,。只有点位,看的头晕。补充一下,可能前面表达的有点误导大家以为是不开机。其实是能触发开机跑吗是0.23左右的。是能开机的。刚才加焊了一下南桥。还是不出内存供电。换了几个DJ=;了。

网友A:
表笔点了一下通病小排阻能开机
看看连EC的什么信号,电阻两头电压是否一样?由于没图,看看是什么信号可以采用借信号借电压的方法满足EC的条件。

网友B:
看一个这个电阻跟EC的关系,通过点位图也可以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笔点了一下通病小排阻能开机
看看连EC的什么信号,电阻两头电压是否一样?由于没图,看看是什么信号可以 ...

这个我也短接过去拉一3.3V过去,也一样。原来是没有的。换了就有3.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个这个电阻跟EC的关系,通过点位图也可以看呀

点位不怎么会看,这个我本身自学一点。

网友:
  尽量想办法先满足EC条件

网友:
应该还是哪个供电芯片不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