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P43E3 XE 5.1 通电启动 时亮 时不亮 有修过这样问题的师傅指导下

楼主(2015-07-31):
映泰TP43E3 XE 5.1 重启 启动不了 每次动动里面的配件又可以用了  有修过此问题的师傅指导下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坏的多 PCB板材有问题 而且换了抖不稳定

网友:
肯定是有空焊的了

网友:
换IO,这样的问题出了华硕  其他的基本是IO的问题。。。

网友:
请问如何修好的?原因出在哪里?是BIOS问题吗?谢谢

网友:
这里个一样的型号,有时亮,不亮时跑D2

网友:
是放下电又好?

网友:
很多是南桥问题

网友:
遇到个挡D2的  放电跑码 2A-D2 郁闷 之后 直接D2

网友:
刷BIOS ,CPU供电旁的102电阻。

网友:
放电试试,不行的话可能都是桥问题吧

网友:
虚焊吧  先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