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70T-D3l掉电

楼主(2015-07-31):
加电自动触发一会掉电

网友:
搞定了吗?

网友:
没有   不放cpu就没事

网友:
掉电之后就保护了   开不了机

网友:
有跑码吗?

网友:
先查主板有没有短路,有短路先修短路在掉电查总pg,如果电压上升一点掉查ec工作条件和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技嘉的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跑到02就掉电   通电就开机

网友:
加电就自动触发?那就围绕io部分查吧,看看io触发脚的电路是否漏电或短路,再就是刷bios或者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刷过bios了  跑码改了

网友:
查VDDA25,此电压偏低或无会导致上U掉电

网友:
触发以后能不能跑马  估计是跑C1掉电,,过不了内存。。。

网友:
请问如何修好的?原因出在哪里?是BIOS问题吗?谢谢

网友:
拔开12V,就不会断电,查下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