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的检测流程

楼主(2015-07-31):
拿到机子拆开先看外观,有问题先解决外观故障,如果进水先烘干,在通电看待机电流变化无待机查保护隔离公共点电压,3v、5v电压、电源适配器的好坏,如果不对先打有问题点阻值,在修电路。阻值小先修短路。先测量,后用手摸发不发烫,在用图纸查电压、条件。如果待机过大0.1a以上测个电感阻值阻值过小或为0说明有短路,测那路的所有电容有通的拆掉,拆掉还通查电容不是地的一端所连的元器件。或查电路去断开断到哪不短说明断开的元器件坏。待机正常按开机键无反应,直接测BIOS片选有片选波形应该为开机键的问题,没波形刷BIOS不行查图纸测ec工作条件,开机掉电查主板有无短路或电压不稳电压不稳换电路的电容,查总pgec有没有收到

网友:
对我们这类的新手帮助很大!而且楼主愿意打这么多字来分享出来!真的很感动!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网友:
有点想盲修的节奏

网友:
写得不错,是有体会的

网友:
小小白表示有难度

网友:
有神器就是好。

网友:
确实很思路

网友:
不错的维修思路,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