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4-5000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2015-07-31):
求助,惠普dv4-5000独显主板,开机插上usb外设就会显示灰屏(有背光无显示字幕),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外接、屏线、屏、刷BIOS。最后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屏线、屏、刷BIOS。最后显卡的可能性大。

你回复的好全面哦,我刷个bios就好了.嘻嘻

网友B: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屏  屏线  显卡, 还有BIOS的问题有导致灰屏的,不过你说的有背光无显示,估计是灰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屏  屏线  显卡, 还有BIOS的问题有导致灰屏的,不过你说的有背光无显示,估计是灰屏吧

是的,灰屏,起初还以为是南桥的故障,想了想还是先刷个资料,结果好了

网友:
原来楼主刷个BIOS就好了,我还以为是5V供电问题呢,你说插上usb外设就出故障。

网友:
这个可以正常显示的显卡我估计我都不敢搞啊。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有时候这种看似简单的问题很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