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0道损坏的维修

楼主(2015-07-31):
  硬盘经常启动,是最常用的一个区域,所以损坏机率比其他扇区要大的多.我们来仔细谈谈硬盘0道的一些知识和维修方法。
  硬盘0道损坏的现象一般就是主板自检不通过(硬盘加点后自检声音正确的).还有的造成启动非常的慢(其他光盘引导也是慢).这种情况一般都能确定属于0道故障(还有一种和0道比较相近的故障就是硬盘固件错误通病,注意区分)

  有2种方法处理:
  1:用户自己处理:可以用dm,lformat,mhdd来处理0道损坏硬盘(但成功率不高,只适合于轻微损坏的0道修复).我们推荐用lformat的热拔插法来修)
  先用光盘引导电脑(代修硬盘先只插上数据线,不插电源线)等电脑启动成功后,然后这是在插硬盘的电源线(注意这是带电拔插,注意电源别插反了,搞不好烧板的)等到硬盘起转自检声完成以后,运行lformat.exe软件,选择找到硬盘参数,进行低格.如果就是修0道故障,只需低格1分钟即可退出.用其他软件分区,看看修复成功没有.如果这样还不能修复,你可以试试hp,dm的擦除.mhdd的擦除试试.还不行就得低2中方法处理了

  2:维修人员处理:一般专业的修理0道问题都是用pc3000来处理的比较多.你可以先扫描,伺服测试等,来确定是否就只是0道损坏,如果就是0道问题的话,手动封闭硬盘的0,0地址即可.自动屏蔽到p-list.
  如果经过你的检测如果属于0磁头损坏的话,只有砍掉硬盘的0磁头才能正常的工作,具体方法不介绍(因为每个牌子的操作是不同的)

网友A:
字太小了,看得眼睛疼,以后发贴把字稍搞大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太小了,看得眼睛疼,以后发贴把字稍搞大点吧。

好的 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也是维修人员,只可惜没有维修工具,手上的【迅维】毕业本还写着数据恢复几个大字呢,可惜忘光光咯。。。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屏蔽掉,楼主这个方法不知道成功率怎么样?

网友:
硬盘0道损坏怎么屏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