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2JR 开机不亮

楼主(2015-07-31):
            一台华硕K52JR REV 2.3A  开机1.6不亮外接内屏都没反应,拆机测试电压都有,根据客户描述说好像是用的好好的突然黑屏了。现象很奇怪,开机电流都过了检测也过了。按键盘大写灯也能亮,在按键盘重启也可以。就是屏没显示。实在不行就刷刷BIOS ,BIOS刷了故障一样。。。。。再重新测试一遍。发现屏线座子 1-3针脚 是一个电感导通的。没有电压正常应该是3.3V 的。去屏幕VDD 供电的。没发现那里有芯片坏的就飞一根线过去。也没用。后来实在是没办法只有订显卡芯片了。显卡芯片到了换上去故障一样。傻了。想请教一下这个电压是不是机器亮了的同时电压才有的???

网友:
你那个是屏供电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