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半天亮机卡LOG

楼主(2015-07-31):
SONY半天亮机卡LOG 大家帮忙看看啊,BIOS刷了N多个了,一样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A:
SONY什么型号?换个U看看,桥的问题。

网友:
外设 桥,都有额能11111111

网友:
点裸板排除下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NY什么型号?换个U看看,桥的问题。

SVE141CT   版号 MBX-268

网友:
桥都换了   声卡网卡都去了 CPU也换了的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换3V 5 V 的供电芯片 !!SONY 的机器用的那个PM686B  容易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查下硬盘光驱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可以亮机只是半天才亮

网友:
都是正常的供电

网友:
SONY的笔记本太难修了,好多都修不好

网友:
说清楚,哪些问题是你排过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