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开机三声报警维修一例

楼主(2015-07-31):
收到一台A1398,开机三声报警反复响,经常修苹果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这是板载内存故障。刚拆开底盖的时候,我以为只有16个颗粒,后来把主板翻过来一看,吓尿了,反面还有16颗。一起有32颗。工程量浩大。
这个板用的内存颗粒是H5TC2GB83CFR,这个颗粒是低电压的DDR3L颗粒。相信大多数朋友从料板上都拆不到这个颗粒。这里,我们用常用的显存颗粒H5TQ2GB83CFR来代换。具体方案见PDF。

从料板拆8颗H5TQ2GB83CFR,植好球备用。然后把主板上的32个颗粒分成4组,每次换8颗。不能亮的话,就把前次拆下的8颗,继续装到下一组。但这次运气不太好,一直换到最后一组才点亮。

新建 Microsoft Word

网友:
32颗那真是大工程了 还是要改电路吗,太厉害了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下。

网友A:
这个工程量也太大了了,换32个颗粒还是要有点耐性的,这个内存颗粒应该可以买到吧,不要改线路这么麻烦!

网友B:
这个要一个个试?不能测试出那个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一个个试?不能测试出那个么

厂里有工具能测出来。外面没办法

网友:
楼主修苹果厉害啊!这个问题都能搞定。

网友:
这个工程量巨大  今天的分用完了 改天补上

网友:
苹果的内存颗粒感觉快成通病了,楼主给力

网友:
太厉害了 耐心十足 报的价对得起这个工程?

网友C:
这不收个千儿八百的,对不起自已的辛苦呀

网友:
楼主技术太高了啊!这都能修好啊!!!!!!!!!!!!!!!!!!!!!!!!!!!!!!!!!!!!!1

网友:
我的也是三声报警,维修站的人说是显卡,换过不行,估计也是内存的问题了,我也要弄显卡了,版主最后换的四个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我换你说的最后那四个看看我的能不能好,说不定是通病,只是其中一个坏的,那样下次遇到或许直接换就好了,少走弯路

网友D:
万一是坏两个那就惨了,相邻的还好,不在一组就完蛋了

网友:
楼主毅力惊人,技术佩服

网友:
是根据报警声就能判定是显存问题而不是显卡问题吗?测不出来吗

网友E:
你文档中提到的改两颗电阻后是所有板载内存供电都会变为1.5V吧,那DDR3L也能工作吗,时间长了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文档中提到的改两颗电阻后是所有板载内存供电都会变为1.5V吧,那DDR3L也能工作吗,时间长了不会有问题吧

不会的。普通 的老款笔记本也能升级用DDR3L内存。

网友:
这个型号的应该有通病吗?是不是能准确确定是哪个颗粒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收个千儿八百的,对不起自已的辛苦呀

收1千。。。。。。。。。。。。。

网友:
好麻烦啊  这得收客户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程量也太大了了,换32个颗粒还是要有点耐性的,这个内存颗粒应该可以买到吧,不要改线路这么麻烦!

能买到 拆机的15一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万一是坏两个那就惨了,相邻的还好,不在一组就完蛋了

除非电压过压。不然几乎不会。更需要担心的是焊接过程中产生的焊接不良。毕竟数量在那里

网友:
没修过,学习了

网友(2017-08-13):
你收的价格 不错,妈的我这里 有个 同行  给100块钱 修 一台苹果,老子 直接扔垃圾桶。妈 累 简直侮辱人格  这个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