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短路的维修

楼主(2015-07-31):
接到一个板先看外观没有电容鼓包元器件腐蚀的,插上所有电源线,通电不加电,先查短路测紫色线和绿色线324欧和207欧正常没有短路,查其他对地阻值正常。当查的给cpu供电黄色线时为0欧,直接测量cpu电路的场效应管有个g和s通进行更换,正常触发,但是不显跑00查所有管的珊极有正常电压,查时钟芯片各脚有不同电压,显卡槽a13和a14有0.26v电压时钟正常查pci槽a15有3.4v电压不是一直复位,用手摸cpu发烫正常,刷写bios,成功点亮。

网友:
两故障吗?

网友:
短路加BIOS坏吗 这个不好修 换成我会一直纠结CPU供电

网友:
嗯  短路了 然后BIOS还有问题!真的我也会一直纠结CPU供电这一块的问题

网友:
一般烧管子的   电源 基本都要换!!!不然返修就
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