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BM E420 3.3v 5v待机芯片 95280 问题~

楼主(2015-07-31):
情况是这样滴 大家都遇到过 e420 不开机 掉电 偶尔开机 拆开发现95280 发热 或者直接更换~反正就是大家都知道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 ~为毛这个芯片换上去有的本子好用 有的本子几天又坏~而且同一批芯片  ~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换上去 开机一会儿就坏 或者几天就坏 ~为什么~?

网友:
还是你的芯片有问题吧,我换过的几乎没怎么有坏的,即使是同一批也不一定都是全新的吧,说不定有打磨的哦

网友:
那肯定还是芯片的问题啊,不可能别人的板子是山寨的吧?

网友:
换过 多个 没有出现换上正常一会同样坏芯片的

注意芯片质量 焊接等

网友:
不好说,只能再换个试试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拆机过来的 某宝运费贵得没钱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