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3sd开机不出内存供电,无CPU和集显供电

楼主(2015-07-31):
A43S

板号是A43SD  R:4.1

测各大供电,测到内存时没有1.5V。CPU也没有,集显也没有,以为内存供电芯片
问题就进了DJ=** RT8202A换了之后还是一个样,只有0.27V。所以就刷BIOS,刷
了三个没有见好,就测芯片周边看看,后来发现给RT8202A主供电的电阻变小了
(和显卡供电对比因为芯片都一样的)

换一PR8302就出内存供电了,这个电阻阻值是818M

换了后开机正常亮机
拆机

不出内存供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5619-1.html

k43sv点位图 kj1d-BV.rar

网友:
内存供电是第一个出来的后面的应该都没有吧没内存还能有CPU?

网友:
我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
对不起啊兄弟,我就是一个新手

网友:
呵呵   没仔细看

网友:
内存供电都没有出来,后面的电压怎么出来的?

网友:
刚好修到这个板,学习

网友(2015-09-02):
刷bios看下,

网友:
要不就是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