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010集显开机报警两声什么原因

楼主(2015-07-31):
戴尔M5010集显开机报警两声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COMS错误吧!  你看看电脑是不是暗屏的??????

网友B:
DELL两声是内存吧,抓下内存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暗屏啊 也许是时间报警呢

网友D:
coms报警,进bios保存时间然后差原装适配器或电池就不会了

网友:
报警2声一般为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OMS错误吧!  你看看电脑是不是暗屏的??????

不是,键盘都不亮,没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两声是内存吧,抓下内存波形就知道了

内存有波,感觉就跑完了,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暗屏啊 也许是时间报警呢

没有开机,键盘灯都不亮,电池戴尔的好像报警是5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coms报警,进bios保存时间然后差原装适配器或电池就不会了

都没开机,键盘屏都不亮,但感觉基本跑完了

网友:
内存换了,但内存有波,没开机

网友E:
可能是ComS电池没电了

网友F:
你都查了吗?没查就到这来问。

网友G:
电流正常吗????

网友H:
貌似电源不对也会

网友I:
0752001???北桥控制内存,我是这样认为的。。呵呵   当然 从简单的做起走吧 刷BIOS 然后换内存CPU 然后再说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ComS电池没电了

有的,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都查了吗?没查就到这来问。

查了,就准备晚上买U换下U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流正常吗????

电流上去了,貌似还一点没跑完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0752001???北桥控制内存,我是这样认为的。。呵呵   当然 从简单的做起走吧 刷BIOS 然后换内存CPU 然后再说 ...

就差还U了,买了,要晚上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貌似电源不对也会
刚换原装的也不行

网友:
刷个BIOS看下 说不定小问题

网友:
弄下内存你看下。

网友:
静等下文,先BIOS再试U吧要不就是集显的电压没有出

网友:
好了没有?静待你的结果。

网友:
电流是什么样的情况。

网友:
你维修好了吗,,我现在也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内存供电那个芯片烧了,,现在换了就开机2声报警

网友:
三声才是内存啊。两声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见过CPU坏造成报警不亮机的,你可以注意一下

网友:
换个北桥就好了 这个机器是通病

网友:
AMD的机器我都是先搞北桥

网友:
AMD的话 先吹吹北桥也许有惊喜哦

网友:
插一条内存,我的就是原来是两条,报警两声但是可以亮机,我取下一条就OK了…从第一步开始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