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屏亮断电后不亮

楼主(2015-07-31):
杂牌南方高科。
驱动板坏,换新驱动板,刷屏亮了后不能断电源,断了就不亮,还得再刷,还不能断电。。。。。。。。。。
刷屏亮后,可以正常开关机,但不能断电,关机断电也不行,只要断了电就要刷屏。
哪位大侠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你程序有没有问题,换个程序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程序不对

网友:
程序不对,重新刷,再来一次

网友:
程序在哪找呢

网友:
你要是找不到程序,那就买个免驱的驱动板,换上就好了

网友(2015-09-10):
十几块买个免驱板,搞定很多屏,

网友:
程序保存不了是不是设置哪一个环节出问题了啊

网友:
程序出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