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
拆机图解拆机教程
一块tp的pci网卡,最近出毛病了,还能维修吗?
一块tp的pci网卡,最近出毛病了,还能维修吗?
-2

网友(2015-07-31):
刚把挡板吹下来,症状是连接上wifi没过几十秒就掉线了,然后又连接,有时候网卡驱动变感叹号,重新装驱动后重启电脑又变成一会连上一会掉线。换了一个电脑问题依旧。
WiFi
电脑

网友:
这种网卡没有维修的价值了,不要研究了

网友:
上个网卡不就好了?

网友A:
换个就好了。。。。

网友B:
这玩意还有修的必要?买个新的USB无线网卡十几元

网友:
这种网卡 几元一个 修起来没价值 不如换个USB无线有线两用网卡 更实际

网友:
说是TP的无线网卡吧,没什么价值,换片新的也才几十块钱~

网友B(2015-09-28):
二手的8139d,三元每块。

网友(2016-01-21):
直接换个网卡吧,便宜,几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