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 AMD独显BIOS来个特写送积分

楼主(2015-07-31):
图中画红圈的两条线被长的螺丝压掉了现在无法找到行终求给个特写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看图不就知道去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不就知道去哪里了。

图这边是进南桥了,另一头这里就被压掉了,中间有没原件,没法知道是什么信号线

网友:
BIOS的第4脚都是接地的,这个不用啥图纸只要芯片组一样的,BIOS的脚位定义都是一样的,这个是标准接口和USB是一个道理的

网友:
图纸不就可以 了

网友:
BIOS边上只有一条线进南桥,还有几个过孔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