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G6-MX 开机不显示 小白求‘耐心;大神指点!

楼主(2015-07-31):
  不显示  不知道什么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问题。。接触不久在学习中。

网友A:
还是先学习一段 时间再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学习一段 时间再发问

好的。这样应该对了吧。

网友B:
能开机不显示,你是在查CPU供电吗?有点悬呐....

网友C:
这几个电压怎么看着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几个电压怎么看着怪怪的

我量的 电压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开机不显示,你是在查CPU供电吗?有点悬呐....

是的   是CPU供电 但是电压不对。不知道是那块引起的

网友:
三路供电拆一路也可以点亮的

网友:
楼主 好像是要量下管的d极吧

网友:
供电好像有点偏低。

网友:
清理一下机内的垃圾 , 然后检查一下是spu   在看看其他有关的东西

网友:
电压怪怪的,它们是并联的关系的,GDS会分吗,上下管会,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