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REV4.1 BIOS

楼主(2015-07-31):
原机备份出来的 绝对好用 大家对好版号 不行的话大家检测电路

网友A:
这个BIOS有问题,装鲁大师    CPU温度一直86度,压力测试一样  温度不会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有问题,装鲁大师    CPU温度一直86度,压力测试一样  温度不会变

这种天气 温度80度很正常也 1代 i3本身发热就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天气 温度80度很正常也 1代 i3本身发热就大

用鲁大师和没用鲁大师温度一样  肯定有问题,  而且鲁大师压   温度一直不变    ,用解决风扇狂赚的BIOS  解决问题

网友:
不触发不知道是不是NIOS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鲁大师和没用鲁大师温度一样  肯定有问题,  而且鲁大师压   温度一直不变    ,用解决风扇狂赚的BIOS  ...

我 觉得风扇狂转更好

网友:
电流跑1.8多了还是不开机啊 BIOS没问题把

网友:
真的很讨厌华硕的 型号多的跟米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鲁大师和没用鲁大师温度一样  肯定有问题,  而且鲁大师压   温度一直不变    ,用解决风扇狂赚的BIOS  ...

不知道为什么  我刷了一个  开机了 风扇狂转  CPU温度一直为86左右

网友(2015-09-18):
下载了好多BIOS  就这个好的  谢谢  谢谢

网友(2015-10-20):
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网友(2017-11-29):
我下了好多个都不行的,估计得把显存型号和数量都标注,也是醉了

网友:
两片办好一样的一片通电不显,但可以关机,另一片正常

网友(2018-03-08):
我的是电流有跳变,从1.8多跳到1.6就不动了,下载下来试试。